求助关于class d环路增益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1-05-11):
关于class d环路增益的稳定性问题
最近一直纠结的东西:

直流增益:217db

零点:
-132khz

两个极点:-0.83hz和-3.35hz;

波特图

波特图

在带宽内出现了180°的相移,但是呢单位增益的pm是足够的。请问这样的系统能稳定吗?

网友:
基本不能稳定,输入信号频率在180度的时候就震荡了
而且零点位置的变化对电路的频率响应影响很大,很难控制

网友:
没有补偿么?

网友:
未必不能稳定。这是典型的用一个零点补偿极点的环路特性。

网友:
肯定不能稳定,在增益还没达到ODB时,相位就达到了-180,如果接成负反馈肯定不稳定。

网友:
要理解波特图反映的实质是什么,不是仅仅看单位增益点

网友(2011-06-10):
我不知道你怎么仿真class D波特图的,你可能只是仿真class D中积分器部分的波特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一些原因,没有及时回复。这个主要是因为class d的环路内含有两个积分器

网友:
弱弱的问句,什么是CLASS D环路?是D类放大器吗??带有自动增益控制的放大电路?

楼主:
是的  不过增益可不可调 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