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calibre PEX 运行中断报错:segmentation violation

楼主(2011-05-11):
小弟一子电路在使用calibre PEX 提取寄生参数时出现中断,,报错为:
*** Calibre finished with Error: segmentation violation ***

这个子电路的DRC,,LVS都么有任何问题,

另外calibre 工具可以正常使用,license么有问题,提取其他电路可以正常提取。

所以问题是这个子电路的版图不知道有何问题??但是DRC, LVS都对哇,版图里面只有NMOS,PMOS ,MIM CAP, R。

请教各位前辈,多多指点。

多谢,

祝好

网友:
你的techfile里面看下,好好设置下

网友(2013-05-05):
同问当中 ,求高手指点~~

网友A(2014-06-17):
http://www.btsmth.com/show_topic.php?en_name=METech&gid=206398
这里有介绍一点,但是好像没怎么解决

网友:
尝试一:把gds导出,同时新建一个库,再把gds导进新建的库,做LVS,还出现同样的问题;
尝试二:在尝试一的基础上,利用新建库导进的gds,可以随意操作,因为已经备份。首先从整版gds中逐个版图模块的删除,看删除到那个模块时,calibre做lvs时,不再中间退出。
            整体版图中共有两个CX_EE1K这样的IP,  发现在删除其中一个IP时,calibre做LVS可以顺利做完,不再中间退出。分析原因非常可能是,此IP中用到很多全局变量比如VPPH!  VPPH!:  GND!: GND! VDD18! VDD_ANA!: 很多这样的全局变量。
            把版图的全局变量全部删除,问题解决。

网友:
同样问题。十分蛋疼。

网友:
我解决的办法是检查H-cell文件。我的格式写错了,里边只写cell name ,不用像LVS BOX那样加HCELL字样。
然后,Extraction type用gate level。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一切正常。

网友(2016-04-15):
回复 楼主:

    想请教一下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遇到这问题是因为存储空间不够了……

网友B(2017-09-30):
有一种可能是非45°的金属的边存在不在格点的情况,这会导致出现“segmentation violation”,可能是提取金属间cap时存在故障,而单提寄生电阻就没问题。

解决方法是用多种DRC验证工具(calibre和assura)找出不在格点的非45°的金属,重新切割,直到通过DRC。

注意:不同验证工具规则有区别,所以通过calibre不意味着assura就没问题。
若只有calibre规则且判断为金属边缘不在格点的问题,那么只能切成45°后再提取寄生网表。

网友(2020-08-28):
引用 网友A:
http://www.btsmth.com/show_topic.php?en_name=METech&gid=206398
这里有介绍一点,但是好像没怎么解决 ...

兄弟...点开这个链接里面评论弹出黄网,吓屎了

网友(2021-02-25):
我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在使用calibre PEX 提取寄生参数时出现中断,,报错为:
*** Calibre finished with Error: segmentation violation ***

pdk升级后出现这个问题,之前都是正常的。试了一下,如果只有mimcap可以正常运行,其余试了一下mos、res等都会出现上面问题,请问大家有遇到过吗?怎么解决的呢,求教!谢谢!

网友(2021-09-13):
我来说一说我之前遇到的情况吧,可能与大家遇到的情况略有不同,仅供参考。
一开始我画完原理图和版图之后第一次做LVS/DRC/PEX都能正常过,但是后来我在原来的基础上稍微修改了一下原理图(版图当然也对应改了),结果DRC/LVS都能过,PEX却老是过不了。
报错为:
*** Calibre finished with Error: segmentation violation ***
甚至还有一堆其它不知道是啥的error。
后来我就重新建立一个library和cell,把之前的原理图和版图复制到新建的cell中,结果DRC/LVS/PEX都没问题、正常过。
新建的cell都能过,但是原先的那个cell的PEX就是过不了。
后来我发现每次之前能过PEX,但只要修改了原理图和版图,PEX就过不了了,DRC/LVS正常。
这可能是软件bug吧。
之前我是重新建库和cell然后复制原理图和版图解决的,但后面我发现只要把之前做PEX时生成的文件删除就好了。PEX文件保存的位置相信大家都知道在哪(如下图),做PEX之前把下图中这个路径下的文件都删除我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网友C(2022-09-21):
提参的类型选成晶体管级就可以解决
outputs---extraction type---transistor level

网友:
我出现这个问题是calibre切换了版本,然后在同一个路径下run的,版本冲突,把之前的文件全部删掉,在新的空的路径下跑就正常了

网友(2023-03-20):
同样的问题有人遇到过吗?
我这边抽C都正常 加上R就报这个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可能是非45°的金属的边存在不在格点的情况,这会导致出现“segmentation violation”,可能是提取金 ...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楼主说了DRC LVS一切正常,不在格点DRC会报出来,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DRC LVS正常,确定都在格点(offgrid的option是打开的),抽后仿就有报错。 抽CC 和NO R/C就正常,R   RC  RC+CC全都报“segmentation violation”   换了Calibre版本也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楼主说了DRC LVS一切正常,不在格点DRC会报出来,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DRC LVS正常, ...

层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提C没事提R就报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层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提C没事提R就报这个

还没有,准备换calibre版本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层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提C没事提R就报这个

更新calibre版本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有,准备换calibre版本试下。

谢谢,问了工艺厂也是说可能是版本问题

网友F(2023-10-30):
引用 网友D:
更新calibre版本已解决。

能不能请问下您用的哪个版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请问下您用的哪个版本?

2019版   试了2016版也是可以的

网友(2024-04-12):
引用 网友D:
2019版   试了2016版也是可以的

我用Calibre2021版本不行,改用Calibre2019版本就行了

网友(2024-06-07):
我是存储路径有啥问题,把存储目录删除然后再次运行时自动重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参的类型选成晶体管级就可以解决
outputs---extraction type---transistor level

换成这个,真的解决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