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实数问题求教

楼主(2011-05-11):
signal a:integer;
signal b:real;
begin
a<=integer(b);
b<=real(a);
编译时出现下列错误:line 59: Signal <dataout3> of type real is not supported.
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助。。。。。。

网友:
针对你的问题,我也有问题,呵呵:
1. 哪一行是59行呢,你就贴了这么一点代码,不知道哪个是错误提示的line:59。
2. 错误应该是说real这个变量类型是不存在,或者不支持的,所以你不要定义real型变量了。也许语法支持,但是可能你的仿真器不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用的是ISE9.2i,在里面编译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你说,语法不支持,但是在VHDL的教程中也有讲real的以及他的定义。

网友:
不是所有的语法都是可综合的

网友:
这个似乎不是可以综合的!要用整数来表示实部,虚部!

楼主:
谢谢各位了。。。知道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