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encounter布局布线后, 会不会导致形式验证不过??

楼主(2011-05-11):
我现在用encounter9.1 做PR ,突然有一版,PR后形式验证不过,脚本都是和之前的一样。

一般来讲,PR不会造成逻辑错误的。

大家对此有何看法??

网友:
encounter不会出现那种情况

但是一下几个情况需要注意:
1)scan chain reorder后,做LEC时,要disable scan_en端
2)scan def里面有ORDERED的部分时,有一版SOCE有问题,记得是v7或者v8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9.1的,做了一些版本,突然有一个fm过不了,timing很好;
   但是同样的脚本,再跑一次,timing很差,fm过了。

之前有fm和timing均ok的情况

网友(2011-08-09):
   我现在使用的是encounter 9.1的, 今天defInn  scan def 的时候也是有问题的, 还没发现是啥原因的,

我的scan def 里面有PARTITION和ORDERED,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需要修改scan def么?

网友:
ORDERED底下的第一个FF的输入如果是D,不是SI,就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多做几遍,

scanreorder之后,  FM 要设置
set_constant    scan_en  0 等控制port,

一般来说,pr工具不可能造成fm fail, 尤其是gate 对gate,
只要不是人为的修改网表,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