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设计

楼主(2011-05-11):
大家好,我目前遇到了一个问题:我设计了一个很大的SRAM阵列,发现在读的时候预充电的位线会"写"SRAM的值为高,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稍微调了一下,增大了几倍SRAM反馈那四个管的尺寸,但是还是没多大作用。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2011-12-14):
sram控制都很难,帮不到了

网友(2012-03-19):
当代最先进45nm工艺下SRAM设计方法学的完美总结

网友:
预充电超过阈值,导致bit cell反转了?
调调bit cell的管子尺寸?
说得不对的话,算我帮顶。。。

网友:
1.降低预充电BL的电压;
2.降低读操作时WL电压;
3.提高读操作电源电压;
4.增大pull down 管尺寸或者减小 pass gate尺寸;
5.降低pull up管的衬偏。
6.再不行,楼主你就别用传统6T cell了吧,换成一些非对称6T,多阈值6T,或者7T,8T,10T的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