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下的Laker schematic软件? (ADP AMS)

楼主(2011-05-12):
小弟之前使用CADENCE画版图
觉得很不人性化
所以改用Laker
但Laker本身并不支援schematic
必须额外安装ADP
请问有大大能分享一下能用的ADP吗?

网友:
这个,LZ还是好好学学用cadence画版图吧,熟悉了很快的

网友(2011-07-15):
怎會有人想使用 ams ?

ams 是以前 cohession 公司 還有 pc版  後賣給 springsoft ..
但有些bug
後來 springsoft才推出 adp , 但是 adp 和 ams 也不兼容 ..
再說 更重要的 一堆 cadence composer 不能直接吃 ..

所以 adp 軟體本身不貴
有 買laker 就會借你 使用 ..但我門 rd 跟本不想使用 ..
除非 spring soft去吃 pc

目前 ic design畫圖來說 Linux  composer 最多 ..
PC 上  好像 就很亂  dxdesigner 有 ..

网友:
聽說cadance 包山包海  但是不好用...
leaker 好像支援性就沒這麼高了

网友:
cadence composer virtual 外面資源多 ..
至於 laker 多是台灣地區 layout 使用 ..

但其他不論 san jose 或大陸 ..使用多少 ?
不過 layout 是透過 gds2 ..所以也還好拉

會 virtuso  那 laker 要上手也不難 ..

ADP 除非可吃 composer
我是覺得 tool 要搶對方市場 只有
一 吃對方 format
二 放出 有 limit demo 版
三  讓學生 先去使用
四 便宜

网友(2012-08-29):
synopsys 買 springsoft 吃下來.

cadence composer + virtuso

vs
synopsys  ADP + laker ..

LAKER其實比VIRTUSO好用多了敬看ADP 能否把 composer  吃下來 .

cadence 就...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那请问laker只有带画版图的工具,如果我要做lvs的话能否拿laker的提取图去和composer画的原理图做lvs?还有就是我看laker的import里面有一个是什么composer来着的,是不是cadence的那个composer?

网友:
唔,现在工业界做LVS常用工具之一Calibre是Mentor Graphic的工具
如果台湾地区常用Laker的话,我猜也许Calibre提供了与Laker的接口,你可以调用它来做LVS才对
其实才Cadence中也是同样的,Virtuoso是版图工具,验证工具也是用的Assura和Calibre

网友(2014-03-11):
I want it too

网友(2015-02-05):
Laker ADP and Cadence Composer, which one is better?

网友(2015-10-14):
Laker-ADP 可以透過 EDIF200格式吃Composer file, 但使用人口數少, 內地大都還是使用Composer較多

网友(2016-08-30):
有没有破解的a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