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中max_gain()函数是什么?

楼主(2011-05-12):
在ADS中,想得到FET的fmax。查看design guide,发现是通过S-parameter仿真得到的。其中用到了max_gain(S)函数,百思不知其意。查看help文档,亦无详细说明。

不知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了先。

网友(2012-02-01):
回复 楼主:

    Defined in
$HPEESOF_DIR/expressions/ael/rf_system_fun.ael

  其实就是Gmax的表达式,一般设计过片上变压器的同学都会知道这个效率公式,可以参考相关的文章!

网友:
see in ads help

网友:
see in ads help.........

网友:
Gmax就是在完全match的情况下能达到的gain吧。我不确定。

网友(2013-10-14):
怎样查找啊

楼主:
xie xie da j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