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调制,如何用matlab计算信噪比snr?

楼主(2011-05-12):
最近在做二阶sigma-delta调制的加速度计接口电路,用matlab的simulink仿真后,不知如何计算sndr?希望有高人指点

网友:
在输出加psd模块,设置好了,仿真完毕直接出结果。或者用SDtools了。还有就是有个函数包,在这个论坛上找得到。

网友:
可以参考Maxiam公司的一个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多谢,用SDtool解决了。

网友(2011-11-25):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2-02-10):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调用和运行里面的函数的啊?
最好能举例说明一下,不甚感激!
我调用了不成功。

网友(2012-11-20):
最近也很愁这个····

网友(2013-05-09):
回复 网友B:

    是否有现成例子给大家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2014-10-27):
回复 网友B:

     急需SDtool,

网友(2015-03-06):
sigma delta调制,如何用matlab计算信噪比snr

网友:
how to use SDtool ?!

网友(2016-05-14):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for kind 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