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运行中的错误信息怎么查看

楼主(2011-05-12):
本人菜鸟,刚学习
运行DC脚本时运行的很快,窗口有限,好多信息看不了啊
如何设置看到DC运行过程中的warning 和eeror呢
谢谢啊

网友:
保存执行脚本!
可以用管>,保存到一个文件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说的command.log文件吗?
这个里面是都执行了哪些语句吧
没有运行的过程结果啊
我想看看DC运行中产生了哪些warning 和 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哪条命令呢,谢谢!

网友:
综合时,输入dc_shell-t -f 你的文件.tcl |tee xx.log
综合后的警告和错误将会在xx.log中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啊,解决了,不过用rpt的格式保存看起来更好呢~

网友:
design vision里的error&warning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