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仿真quartus lib问题:ncelab: *F,CUATOP

楼主(2011-05-12):
使用nc verilog仿真设计,使用到了quartus lib库文件,结果提示如下错误:

ncelab: *F,CUATOP: Attempt to instance top level module 'altddio_bidir' in 'ddr_bidir_32.ALTDDIO_BIDIR_component'.

文件 altddio_bidir是一个库文件,在altera_mf.v文件中是可以看到有这个模块的。
altera_mf.v已经加入仿真工程了,信息如下:
file: ../../../../lib/simlib/cive_ns/altera_mf.v

请问高手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十分感谢

此外:*F 是Fatal致命错误的含义吧?

网友:
看上去好像是没有把库文件的路径放到nc verilog仿真软件的配置文件中去。你放过去试试。

网友:
从字面意思看是你试图将顶层模块'altddio_bidir' 例化到'ddr_bidir_32.ALTDDIO_BIDIR_component'中,楼主ncelab指定的顶层模块是哪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前没有使用过nc verilog,是接别人的设计,所以不知道怎么设置顶层。惭愧
曾经以为是库文件重复添加了,不添加该文件,结果就会报出其他文件也有这个相同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估计是这个问题
因为是接手别人的设计,因此不能确定是否进行了这设置;
同时又是第一次使用nc verilog,此前都是用modelsim的

确认这个设置是否正确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不太清楚,毕竟没用过nc——verilog。你试试看。

网友:
最好把脚本弄上来看看  不然很难说清楚
楼主系统用的是LINUX 还是windo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