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请教问题!Warning:Invalid PATHCHK request..

楼主(2011-05-12):
我schematic 用的symbol 通过pin引出来
在layout的时候通过label 选择pn层连接出来
Assura可以通过,但是Calibre做的时候,lvs的时候warning:Invalid PATHCHK request 'ground&&power":no power net present,operation aborted
在pex的时候警告找不到pin
求高手解决一下。感谢!!!!!!

网友(2011-11-21):
为什么没人接答呢?

网友:
求大侠解决。。。

网友:
Thanks for awesome info....

网友(2014-04-04):
问题解决了没?我这有点意见,是你的电源名字和地的名字LVS文件中不认识,只要在文件识别电源和地的位置加入你的电源和地的名字就行啦

网友(2015-07-02):
我在修改了LVS option 之后在里面分别输入vdd! gnd!,也没有反映啊 。球大婶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修改了LVS option 之后在里面分别输入vdd! gnd!,也没有反映啊 。球大婶知道

网友:
好吧,不是加入vdd!和gnd!,是把你版图中的电源和地加进去,注意格式,!不用加

网友B(2020-10-31):
tsmc18rf 工艺库的话
vdd 和 ground 的 label 用 poly lvs 层才行。 用 poly pin 层不能通过。

网友C(2023-07-04):
引用 网友B:
tsmc18rf 工艺库的话
vdd 和 ground 的 label 用 poly lvs 层才行。 用 poly pin 层不能通过。 ...

具体怎么操作啊,大佬能指点下不,新人不会操作

网友(2023-09-06):
引用 网友C:
具体怎么操作啊,大佬能指点下不,新人不会操作

我这label直接打在pin层,按L,选择需要打的金属层的pin层,然后打上去就行

网友(2024-02-02):
lvs文件里有语句定义电源地的,可能是定义少了或者错了

网友(2024-09-12):
我是因为电源的label打错层了(默认自动生成的label层不对手动改了)

网友(2024-12-29):
删除label,用对应金属层的“pin”重新打label。例如,某metal1层的金属线为AVSS,则使用“metal1 pin”命名“AVSS”的label打在该metal1层的金属线上

网友(2025-04-30):
引用 网友B:
tsmc18rf 工艺库的话
vdd 和 ground 的 label 用 poly lvs 层才行。 用 poly pin 层不能通过。 ...

这个层级怎么看啊,哪里有这个规则呢,我用的METAL层,也出现了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