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digital error correction和digital calibration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1-05-12):
如题,ADC的digital error correction和digital calibration具体指什么,有什么不同。。。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digital error correction:主要是消除比较器的失调(比如1.5b算法)
digital calibration:通过数字算法校准运放的不完全建立,电容mismatch等等
我也是新人,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
最近做这个,好多不懂,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