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有没有人画过如下的IC IO 结构: 外围是PAD,靠内是抗ESD保护的PMOS和NMOS ?

楼主(2011-05-12):
请问有没有人画过如下的IC IO 结构: 外围是PAD,靠内是抗ESD保护的PMOS和NMOS ?

网友:
来听,正在学怎么用pad

网友:
没有图呢

网友:
靠外,pad周围或下面是esd p/n mos,内侧是ls /logic 部分

网友:
靠外,pad周围或下面是esd p/n mos,内侧是ls /logic 部分

PAD下做ESD,看见过(封装允许)
内侧是LS/LOGIC,也看见过,一般STD IO,都是这么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