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长比相同的管子,由于叉指数不同,流过的电流不同

楼主(2011-05-12):
请问各位大侠,宽长比相同的管子,由于叉指数不同,流过的电流不同,这怎么解释?
从图可以看出,叉指数小的管子流过的电流大。

楼主:
没有人知道?

网友:
叉指数越高的管子流过的电流越大,因为其管子的宽度较宽,拥有更多载流子导电

网友:
和阈值有关系吧,W小的,阈值会稍微小一点

网友:
因为你之前的理解全是基于简单物理模型。

网友:
m并不代表finger,m表示并联的管子数,finger表示叉指,两者之间有微小的差别,管子的宽度的确对阈值电压有影响,另外由于两个管子的漏电压不同,应该考虑沟长调制效应的影响!这个影响比较大!还有在电流镜中,其沟道应该取得较大点,这样你才能更好的匹配!楼主取得太小了,失配交严重!

网友:
finger的W不一样导致管子的阈值有些差别

网友(2011-07-01):
m不是finger是正解

网友(2011-09-18):
楼主应该用的是18以下的工艺吧?这应该是lod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