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ltera FPGA速度等级的问题。。。

楼主(2011-05-12):
Altera FPGA速度分为6 7 8等。

我一直理解的是6 7 8指的是器件支持的最小时钟周期。

比如速度等级为8的Q器件,最高不能跑大于125M。。。可是我发现用C8的器件跑132M,也好好的没事呢。。。

高人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跑多少看你的设计规模。如果你的设计占到fpga容量的90%以上,还能跑很快,那就了不得了

网友:
6 7 8是速度等级,但不是最小时钟周期,最高能跑多高的时钟要看数据文档。

网友:
基本上与跑多少频率不是绝对相关的。
而是只,芯片上面的门电路的延迟。
对应到芯片上,就是参杂的浓度和均匀度等,在芯片设计中,对应任何一个门都会有best/typical/worst等模式的延时参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这方面我想我得多看些资料

楼主:
我的设计资源倒是很充足 占用不到50%

网友:
6,7,8是速度等级,你跑的速度超过Altera也不能说明什么,一般芯片制造的时候考虑工艺的因素,会把参数调到标准的80%左右。

网友:
这方面确实不太好理解

网友:
我见过XILINX的说明,里面有详细的speed grade和器件延迟表格。比如如下:
--------------------------------------------
Speed Grade    -1        -2          -3
LUT delay         0.4ns   0.38ns   0.3ns
-----------------------------------------------
大概是这样子的,你说不同的速度等级代表什么呢?
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的,同一个设计,在生产制造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器件性能较好。速度能跑快一些。Xilinx在晶圆厂拿到这些芯片的时候做性能测试,延迟在0.3ns的就标记为速度等级-3,以此分类。
市场上,同一款FPGA,速度为-3的比-1的价格要贵2~3倍的都很常见。

网友:
6,7,8是速度等级,你跑的速度超过Altera也不能说明什么,一般芯片制造的时候考虑工艺的因素,会把参数调到标准的80%左右。就是这个答案

网友:
FPGA的速度等级,是对芯片进行性能测试后才知道的。实际能够达到的速度应该比标明的速度高吧

网友:
Altera和Xilinx两家是相反的哈,ALtera的速度等级越低,跑的越快,而Xilinx的则是速度等级越高跑的越快。数字大小与具体时钟频率没有绝对关系。

网友:
这个只是速度等级,xilinx的速度等级相反,号码大的速度等级高

网友(2011-08-16):
芯片设计的时候写的specs都是有余量的,一般为设计的80%-90%左右,所以lz才会有这种想法。

网友(2015-11-06):
FPGA中XILINX数字越大速度越快  ALTERA数字越大速度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