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boost中电感和电容怎样影响系统的超调量和稳定时间

楼主(2011-05-12):
在DC-DC boost中,给了输入电压一个冲击干扰,来看输出端的超调量和稳定时间。
想了解这之中,电感和电容对上述两个量的影响。
求解释~~~~

网友:
超调量和稳定时间,这个应该取决于系统带宽和零极点的分布,然而电感和电容与此相关。这个你可以看一下Ridley的论文,写得还是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哪儿可以找到Ridley的论文?不知道您是否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为何boost的电感电容与零极点无关,系统的零极点不正是由输出拓扑的电感电容产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2楼没说与电感电容没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