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了解~~DC-DC中电流内环反馈和斜坡补偿~~~

楼主(2011-05-12):
本人最近在做DCDC boost 环路响应速度的仿真,听说加电流内环反馈速度会来到很快,但需要加斜坡补偿。
略知皮毛,求指教~~~

网友:
的确是这样,你可以认为两辆火车对面驶来,当其中一辆静止时,那么两车相遇需要花费的时间和两车相对运动相比,后者更快一些。
谐波补偿你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当D<50的时候,电流反馈系统地反馈信号在系统的允许范围内,而当D>50的时候,就会超出范围,无法纠正系统误差,这时候系统就会出现子谐波震荡,而谐波补偿等于动态的根据Duty-cycle调整比例,让反馈信号永远都在范围内。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2011-06-14):
二楼有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