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高人指点 Verilog 数字时钟的键盘调时

楼主(2011-05-12):
在实现键盘调时是 按一下change键会一下加了很多数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以为是需要键盘防抖 可是加上了 键盘到不好使了 怎么按 都调不了了 帮忙指点一下啊 急死了 这个用的时钟clk是100MHZ的

module caclock(clk, key_in, key_out, cpld_e, counter);
input clk;
input [5:0] key_in;
output [3:0] key_out;
output [1:0] cpld_e;
output [15:0] counter;

//状态器状态值
reg[15:0] counter;
reg[3:0] key_out;
reg[2:0] state =3'b000;
reg[9:0] key_value;
reg ND = 0;
reg clk_20ms_r=0;

reg[6:0] cnt_f=7'b0;
reg[31:0] cnt_s=32'd0;
reg[7:0] sec=8'h0;
reg[7:0] min=8'h0;
reg[7:0] hour=8'h0;
reg[7:0] day=8'h1;
reg[7:0] mon=8'h5;
reg[7:0] year=8'h11;
reg[3:0] week=4'h7;//开机显示日历为11年05月01日,星期七

reg[0:0] clk_f=1'b1;
reg[0:0] clk_s=1'b1;
reg[0:0] clk_m=1'b1;
reg[0:0] clk_h=1'b1;
reg[0:0] clk_d=1'b1;
reg[0:0] clk_mon=1'b1;
reg[0:0] clk_y=1'b1;

reg[7:0] inta=8'd0;
reg flag=0;
reg[1:0] e=2'd0;
reg[1:0] t=2'd0;
reg turn,change,enter;
reg chg_y,chg_mon,chg_d,chg_w,chg_h,chg_m;
wire yclk,monclk,dclk,wclk,hclk,mclk;

assign cpld_e=2'b01;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nt_f==7'b1000000)
begin
clk_f<=~clk_f;
cnt_f<=0;
end
else
cnt_f<=cnt_f+1;
end
always@(posedge clk) //得到周期为1s的脉冲信号
begin
if(cnt_s==32'd50000000)
begin
clk_s<=~clk_s;
cnt_s<=0;
end
else
cnt_s<=cnt_s+1;
end

//以下是通过按键实现调时功能
always @(posedge clk) //检查是哪个按键按下
begin
case (state)
0: begin
key_out[3:0]=4'b0000;
ND=0;
if(key_in !=6'b111111)
begin
state=1;
key_out[3:0]=4'b1110;
end
else
state=0;
end
1: begin
if(key_in !=6'b111111)
begin
state=5;
end
else
begin
state=2;
key_out[3:0]=4'b1101;
end
end
2: begin
if(key_in !=6'b111111)
begin
state=5;
end
else
begin
state=3;
key_out[3:0]=4'b1011;
end
end
3: begin
if(key_in !=6'b111111)
begin
state=5;
end
else
begin
state=4;
key_out[3:0]=4'b0111;
end
end
4: begin
if(key_in !=6'b111111)
begin
state=5;
end
else
state=0;
end
5: begin
if(clk_20ms_r == 2000000)
begin
key_value[9:0]={key_in,key_out};
ND=1;
state=0;
clk_20ms_r <= 20'b0;
end
else
clk_20ms_r <= clk_20ms_r+1'b1;

end
endcase
end
always @(clk_f or key_in or key_out)
begin
if(ND==1)
begin
case(key_value)
10'b1111101011:turn<=0; //按键“turn”(即按键0)被按下时
10'b1101111110:change<=0; //按键“change”(即按键+)被按下时
10'b0111111110:enter<=0; //按键“切换”(即按键enter)被按下时
default:{turn,change,enter}<=3'b111;//将三个按键置1,即按键没被按下
endcase
end
else
{turn,change,enter}<=3'b111;//将三个按键置1,即按键没被按下
end
always@(negedge enter) //enter信号控制系统在三种功能间的转换,即正常显示、调整日历、调整时钟
begin
if(e==2)
e<=0;
else
e<=e+1;
end
always@(negedge turn) //turn信号控制显示调整当前调整参数右侧的参数
begin
if(t==3)
t<=0;
else
t<=t+1;
end
always@(negedge change)
begin
case(e)
2:begin //e=2是调整日历
if(t==0)
begin
chg_y<=!change;
end
else if(t==1)
begin
chg_mon<=!change;
end
else if(t==2)
begin
chg_d<=!change;
end
else
begin
chg_w<=!change;
end
{chg_h,chg_m}<=2'b00;
end
1:begin //e=1是调整时钟
if(t==0)
begin
chg_h<=!change;
end
else if(t==1)
begin
chg_m<=!change;
end
else if(t==2)
begin
chg_h<=!change;
end
else
begin
chg_m<=!change;
end
{chg_y,chg_mon,chg_d,chg_w}<=4'b0000;
end
default:{chg_y,chg_mon,chg_d,chg_w,chg_h,chg_m}<=0;
endcase
end

//以下是计时功能
always@(posedge clk_s) //秒计数的变化,得到周期为1秒的脉冲信号clk_m
begin
if(!(sec^8'h59)|(!turn)&(!e))
begin
sec<=0;
if(!((!turn)&(!e)))
clk_m<=1;
end //按住“turn”按键一段时间,可使秒信号清零,该功能用于手动精确调时
else
begin
if(sec[3:0]==4'b1001)
begin
sec[3:0]<=4'b0000;
sec[7:4]<=sec[7:4]+1;
end
else
begin
sec[3:0]<=sec[3:0]+1;
clk_m<=0;
end
end
end
always@(posedge mclk) //分计数的变化,得到周期为1分钟的脉冲信号clk_h
begin
if(min==8'h59)
begin
min<=0;
clk_h<=1;
end
else
begin
if(min[3:0]==4'b1001)
begin
min[3:0]<=4'b0000;
min[7:4]<=min[7:4]+1;
end
else
begin
min[3:0]<=min[3:0]+1;
clk_h<=0;
end
end
end
always@(posedge hclk) //时计数的变化,得到周期为一天的脉冲信号clk_d
begin
if(hour==8'h23)
begin
hour<=0;
clk_d<=1;
end
else
begin
if(hour[3:0]==4'b1001)
begin
hour[3:0]<=4'b0000;
hour[7:4]<=hour[7:4]+1;
end
else
begin
hour[3:0]<=hour[3:0]+1;
clk_d<=0;
end
end
end
always@(posedge dclk) //天计数的变化,得到周期为月的脉冲信号clk_mon
begin
if(((mon<=4'b1000)&&(mon%2==1))||((mon>=4'b1000)&&(mon%2==0))) //当月份是1,3,5,7,8,10,12时制定clk_mon
begin
if(day==8'h31)
begin
day<=8'h01;
clk_mon<=1;
end
else
begin
if(day[3:0]==4'b1001)
begin
day[3:0]<=4'b0000;
day[7:4]<=day[7:4]+1;
end
else
begin
day[3:0]<=day[3:0]+1;
clk_mon<=0;
end
end
end
else if(mon==2) //当月份是2月时,制定脉冲信号clk_mon
begin
if(year%4==0) //年份是闰年时
begin
if(day==8'h29)
begin
day<=8'h01;
clk_mon<=1;
end
else
begin
if(day[3:0]==4'b1001)
begin
day[3:0]<=4'b0000;
day[7:4]<=day[7:4]+1;
end
else
begin
day[3:0]<=day[3:0]+1;
clk_mon<=0;
end
end
end
else //年份是平年时
begin
if(day==8'h28)
begin
day<=8'h01;
clk_mon<=1;
end
else
begin
if(day[3:0]==4'b1001)
begin
day[3:0]<=4'b0000;
day[7:4]<=day[7:4]+1;
end
else
begin
day[3:0]<=day[3:0]+1;
clk_mon<=0;
end
end
end
end
else //当月份是4,6,9,11时,制定脉冲信号clk_mon
begin
if(day==8'h30)
begin
day<=8'h01;
clk_mon<=1;
end
else
begin
if(day[3:0]==4'b1001)
begin
day[3:0]<=4'b0000;
day[7:4]<=day[7:4]+1;
end
else
begin
day[3:0]<=day[3:0]+1;
clk_mon<=0;
end
end
end
end
always@(posedge monclk) //月计数的变化,得到周期为年的脉冲信号clk_y
begin
if(mon==8'h12)
begin
mon<=8'h01;
clk_y<=1;
end
else
begin
if(mon[3:0]==4'b1001)
begin
mon[3:0]<=4'b0000;
mon[7:4]<=mon[7:4]+1;
end
else
begin
mon[3:0]<=mon[3:0]+1;
clk_y<=0;
end
end
end
always@(posedge yclk) //年计数的变化,只显示2000—2099年之间
begin
if(year==8'h99)
year<=0;
else
begin
if(year[3:0]==4'b1001)
begin
year[3:0]<=4'b0000;
year[7:4]<=year[7:4]+1;
end
else
year[3:0]<=year[3:0]+1;
end
end
always@(posedge wclk) //周计数的变化
begin
if(week==4'h7)
week<=4'h01;
else
week<=week+1;
end
assign yclk=clk_y||chg_y;
assign monclk=clk_mon||chg_mon;
assign dclk=clk_d||chg_d;
assign wclk=clk_d||chg_w;
assign hclk=clk_h||chg_h;
assign mclk=clk_m||chg_m;

always@(posedge clk_m)
flag<=~flag;
always@(posedge clk_f) //控制动态显示各位
begin
if(flag==0)
begin
if(inta==hour[7:4]+50)
inta=sec[3:0];
else if(inta==sec[3:0])
inta=sec[7:4]+10;
else if(inta==sec[7:4]+10)
inta=8'd16;
else if(inta==8'd16)
inta=min[3:0]+20;
else if(inta==min[3:0]+20)
inta=min[7:4]+30;
else if(inta==min[7:4]+30)
inta=8'd36;
else if(inta==8'd36)
inta=hour[3:0]+40;
else
inta=hour[7:4]+50;

case(inta)
0:counter<=16'h7F3F;
1:counter<=16'h7F06;
2:counter<=16'h7F5B;
3:counter<=16'h7F4F;
4:counter<=16'h7F66;
5:counter<=16'h7F6D;
6:counter<=16'h7F7D;
7:counter<=16'h7F07;
8:counter<=16'h7F7F;
9:counter<=16'h7F6F;
10:counter<=16'hBF3F;
11:counter<=16'hBF06;
12:counter<=16'hBF5B;
13:counter<=16'hBF4F;
14:counter<=16'hBF66;
15:counter<=16'hBF6D;
16:counter<=16'hDF40;
20:counter<=16'hEF3F;
21:counter<=16'hEF06;
22:counter<=16'hEF5B;
23:counter<=16'hEF4F;
24:counter<=16'hEF66;
25:counter<=16'hEF6D;
26:counter<=16'hEF7D;
27:counter<=16'hEF07;
28:counter<=16'hEF7F;
29:counter<=16'hEF6F;
30:counter<=16'hF73F;
31:counter<=16'hF706;
32:counter<=16'hF75B;
33:counter<=16'hF74F;
34:counter<=16'hF766;
35:counter<=16'hF76D;
36:counter<=16'hFB40;
40:counter<=16'hFD3F;
41:counter<=16'hFD06;
42:counter<=16'hFD5B;
43:counter<=16'hFD4F;
44:counter<=16'hFD66;
45:counter<=16'hFD6D;
46:counter<=16'hFD7D;
47:counter<=16'hFD07;
48:counter<=16'hFD7F;
49:counter<=16'hFD6F;
50:counter<=16'hFE3F;
51:counter<=16'hFE06;
52:counter<=16'hFE5B;
default:counter<=16'hFE7F;
endcase
end
else
begin
if(inta==year[7:4]+60)
inta=week;
else if(inta==week)
inta=8'd8;
else if(inta==8'd8)
inta=day[3:0]+10;
else if(inta==day[3:0]+10)
inta=day[7:4]+20;
else if(inta==day[7:4]+20)
inta=mon[3:0]+30;
else if(inta==mon[3:0]+30)
inta=mon[7:4]+40;
else if(inta==mon[7:4]+40)
inta=year[3:0]+50;
else
inta=year[7:4]+60;

case(inta)
0:counter<=16'h7F3F;
1:counter<=16'h7F06;
2:counter<=16'h7F5B;
3:counter<=16'h7F4F;
4:counter<=16'h7F66;
5:counter<=16'h7F6D;
6:counter<=16'h7F7D;
7:counter<=16'h7F07;
8:counter<=16'hBF40;
10:counter<=16'hDF3F;
11:counter<=16'hDF06;
12:counter<=16'hDF5B;
13:counter<=16'hDF4F;
14:counter<=16'hDF66;
15:counter<=16'hDF6D;
16:counter<=16'hDF7D;
17:counter<=16'hDF07;
18:counter<=16'hDF7F;
19:counter<=16'hDF6F;
20:counter<=16'hEF3F;
21:counter<=16'hEF06;
22:counter<=16'hEF5B;
23:counter<=16'hEF4F;
24:counter<=16'hEF66;
25:counter<=16'hEF6D;
26:counter<=16'hEF7D;
27:counter<=16'hEF07;
28:counter<=16'hEF7F;
29:counter<=16'hEF6F;
30:counter<=16'hF7BF;
31:counter<=16'hF786;
32:counter<=16'hF7DB;
33:counter<=16'hF7CF;
34:counter<=16'hF7E6;
35:counter<=16'hF7ED;
36:counter<=16'hF7FD;
37:counter<=16'hF787;
38:counter<=16'hF7FF;
39:counter<=16'hF7EF;
40:counter<=16'hFB3F;
41:counter<=16'hFB06;
42:counter<=16'hFB5B;
43:counter<=16'hFB4F;
50:counter<=16'hFDBF;
51:counter<=16'hFD86;
52:counter<=16'hFDDB;
53:counter<=16'hFDCF;
54:counter<=16'hFDE6;
55:counter<=16'hFDED;
56:counter<=16'hFDFD;
57:counter<=16'hFD87;
58:counter<=16'hFDFF;
59:counter<=16'hFDEF;
60:counter<=16'hFE3F;
61:counter<=16'hFE06;
62:counter<=16'hFE5B;
63:counter<=16'hFE4F;
64:counter<=16'hFE66;
65:counter<=16'hFE6D;
66:counter<=16'hFE7D;
67:counter<=16'hFE07;
68:counter<=16'hFE7F;
69:counter<=16'hFE6F;
default:counter<=16'h7F7F;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先说一下我是菜鸟!没有看你的程序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觉得是检测过快!你可以尝试检测按键放开以后再执行下面的任务!(这样做按一次建,不管按多长都只能加一)如果想实现能自动连续加可以在设置一个定时器,只有在按键没有松开的情况下定时满了自动加一。

网友:
不知道你是使用边沿,还是使用电平;最好使用边沿触发,同时防抖功能必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