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有位使能信号的memory的mbist

楼主(2011-05-12):
碰到一个带有位使能信号的memory,想做他的mbist
在写memory model的时候,片选使能和写使能很好写,就是
chip_enable cen low;
write_enable wen low;
但是申明位使能信号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搞了,而且这个信号还不止一位
望高手指点

网友:
位写使能也可以在memory model里声明的.新版本的mbistarchitect还有相对与位写使能的算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应该怎么声明,不知道怎么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分享

网友:
就是就是在model里将其位宽书写出来,形式跟address、data一样,只是后边要注明low | high。

我的印象中是这样的,很久没接触了,细节没法说明。看看user guide最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我手上有的user gd都没介绍这部分内容,不知道哪能找到啊?

网友(2011-07-07):
如果不在user guide里,那就是在referrence manual里有介绍.记不请啦

网友:
位使能也属于write_enable 信号,只不过需要具体定义出write_enable_map到的具体D端是哪个。

网友(2012-05-20):
恩,对照document

网友(2019-09-27):
楼主后来问题解决了么?是怎么写的?我现在也遇到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