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ystemverilog中类(类中含类)的构造函数执行顺序?

楼主(2011-05-12):
问题如下:

  先定义了个interface:
              interface Iff(..);
                 clocking ck;
                           ...
                 endclocking
                 modport recv(clocking ck);
                 ...
              endinterface

typedef virtual Iff.recv VrecvIff;

  class A_CLASS;
    VrecvIff pif;
     function new(VrecvIff pif);
       this.pif = pif;
     endfunction
  endclass

  class B_CLASS;
    A_CLASS a;
    function new(VrecvIff pif);
      a = new(pif);
    endfunction
  endclass

  class C_CLASS;
    B_CLASS b;
    function new(VrecvIff pif);
      b = new(pif);
    endfunction
  endclass

在top.sv中会例化interface: top_iff(此处省略)

在test.sv中代码:
      program test;

          VrecvIff vr_if;
          C_CLASS c;

          vr_if = top.top;
          c = new(vr_if);

      end
我的问题是:当调用new()创建类c的时候,类A,B,C的new(pif)是按怎样的顺序执行的,以及其interface参数是如何传递的???。

网友:
new是自顶向下的顺序来的。

网友:
在new里面加打印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