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积分器,出不了,求大侠帮助,急盼,高手新手请进,请指导

楼主(2011-05-12):
这是我的开关电容积分器,全差分的,现在有如下两个问题,第一:输出结果有毛刺,是怎么回事,第二为什么每个周期采样后,输出电压波形又会回到0。
ps:毛刺的原因我推想可能是时钟馈通,或者电荷注入等影响,但是我用了l两相不交叠时钟,也还用过传送门代替开关,也试过将两个ck_n的时钟相互延迟一点(laziva书上的方法),即先后断开的技术,毛刺依然消除不了。另外,从结果图中,如何时采用周期,输出波形不回到0,而是保持不变呢!!!请求帮忙!!!!

原理图

原理图

差分输出波形

差分输出波形

网友:
采样时电路被复位了,vout(n)和vout(n+1)无关,没有积分功能;毛刺是采样到积分相时存在前馈通路造成的,把负载电容加大应该能看到毛刺变小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高手啊,把负载电容加大,确实可以减小毛刺,但是GBW会减小,充放电速度又不够,请问,电路应该如何改进,再次感谢!!!

网友:
增大gm和开关来改进GB和极点

网友(2011-08-19):
能解释详细点吗 不是特别的懂啊

网友(2011-09-20):
回复 网友B:

   GB=gm/C,你电容改了,当然得改输入的gm了

网友:
老大,你这成了增益电路了,不是积分器了,很明显有复位的啊

网友(2014-07-25):
为什么说成了增益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