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analysis

楼主(2011-05-13):
有牛人知道power and ir drop analysis要SDC文件做什么用?

网友:
用来算每个点的翻转时间和频率,一个500MHz的芯片,同一个500KHz的芯片,功耗是大大不同的

楼主:
根据VCD文件不能算出这些时序吗?SDC给我感觉是设计优化用的

网友:
VCD文件有更详细的Toggle的信息。
SDC文件里头 Clock Tree上的信息基本上是够了的。

楼主:
SDC里没有toggle值呀,那就是采用default toggle的值了?会不会太不准确了?

网友:
如果有VCD的话,SDC就不是必要的了

网友:
toggle rate是统计信息,可以独立于clock frequency,所以做dynamic power estimation两个都需要

楼主:
power分析是否只需要SDC中clock的信息?
VCD中不包含clock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