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PICE下的四端口MOS模型

楼主(2011-05-13):
PSPICE下面的默认MOSFET都是三端口器件,能否做成四端口模型,具体要怎么操作,请教牛人。
注:四端口D/G/S/B 用来做低压下的设计。

网友:
你怎么看到三端口的???一般都是按DGSB顺序给出连接关系的。

网友:
對阿
你的設定是不是跑掉了
怎麼會有三個端口的

网友:
不理解,一般都是四个端口..或者换成Hspice仿真...

楼主:
hspice下没有问题,衬底可以独立接,PSPICE下的衬底是和源短接的。

网友(2011-11-19):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也在被pspice的mos四端口模型困扰,我有在网上找到相应的文献,但是写得过于简单,上面提到要修改pspice的图形模型和pspice template,可是我不会,我想问一下,你现在会建了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