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设计高手来帮帮忙看看咋回事哦

楼主(2011-05-13):
小弟最近设计一个LDO有些问题不明白,求助各位大侠.
下面是其结构:
AC 仿真的结果如下:
Phasemargin 和Gain margin都没有问题,应该是稳定的,但是做Transient仿真却出现了振荡:
AC 仿真是在N5点break loop的。
以上的仿真结果分别是在CL=100pf,RL=500,和CL=100pf,RL=100k的情况下的结果。
哪位大侠可以解释下不?

楼主:
另外,在AC仿真时:heavy load时:Mp在linear外各管子都在saturation;
                  light load时各管都在saturation;
但是在transient仿真时,light load时MP ,M24,M25却在cutoff了。原因何在?
补充:heavy load:RL=500;light load =100k;regulat的范围是从5.5v输出5v。

楼主:
理论上来讲CL越大时,dominant pole 会越低,PM越大,应该越稳定,在Transient仿真来看是越稳定,但是AC仿真出的PM会严重减小到30°左右,不解哦?

网友:
how do you add transient excitation, or you just do the power up. Wondering how your transient simulation is done ?

网友:
增益带宽积太高,EA的Gm太大,都要减小。ft搞到100KHz左右。

网友:
我也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但是没有细细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路的主极点不在输出节点上,所以CL越大,PM越小,越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just setup VIN as follow:
other source are  ideal on(include bias voltage ,current source).transient simulate from 0 to 200us,step is 1ns.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由于中间那个buffer的作用,N1点电容很小,N2电阻很小,这两点的极点频率很高啊,主极点应该就在输出点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建议,不过我不是很明白,能详细讲讲不,我先再看看

网友:
CL小,开关频率低,可以计算在这个周期的电压降,将RL改大试试

楼主:
再补充问一下,pass transistor 应该取很大宽长比来保证大电流负载时工作在饱和区,还是应该取较小些工作在线性区就可以了?取太大的话,大电流负载时饱和但是小电流时就很难关掉,spice仿真会说它cutoff,不过个人觉得应该不是在cutoff,还是有一点电流的,至少feedback resistor会流过一点电流,应该是在亚阈值,这样对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论上,LDO从上电开始直到稳态,途中会经历各种电源电压和负载的突变,只能说是一个准线性系统。这东西做稳定性分析的话光用相位裕度的方法就不够了,内奎斯特圆的办法会好一点,但是我也不会,呵呵~~

    从咱们工程师的角度上来说,Gm小就保证线性区比较大,增益带宽积低就可以保证EA在线性区的时间,从而不会工作的像个比较器一样。(就像你的第二个图似的)。我也是个经验值,100KHz上下的Bw会合理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hi
Thank you for your reply, and indeed you already provided quite a lot of information. But still without more numbers, it seems hard to detect where the problem really is. My suspects are:

1. In your circuit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loops, while you only provide bode plot for one, the outer one. There are still two more loops which can cause stability problem, the one with miller cap and the one inside super source follower. Remember there are three prerequsites that PM,GM could be used for stability judgement, and of which the first one is that loop gain itself should be stable. put stb probe inside these loops to check PM.

2. transient induced unstable. As you said Mn24 and Mn25 are off at the beginning of power up, probably  due to bootstrap, which might be worse for light load. Other transistor might also not be in proper state like cascode transistor connected to miller cap. If your LDO is used in SOC (instead of general purpose LDO), you might ask for power down and power down delay signal to control you startup sequence properly.

网友:
回复 网友D:

    gm小,怎么把线性区拉大啊

网友:
电路中有复极点;米勒电容两端开环传输函数有>=2个极点,闭环传输函数计算时即可能出现复极点。具体计算很麻烦,我也没算过。你看你的增益曲线并不是-20db/dec平滑过渡到-40db/dec,而是中间有段尖锐的变化。你可以细化频率步长进行仿真,然后观察一下现象。

网友:
这篇paper你估计连标题都没看,我原来看过这篇paper,大概JSSC上的,是一个capless LDO
什么是capless LDO,就是输出那地方的负载电容很小,主极点在电路内部,那挂着一个miller补偿电容(位置不同也叫ahuja 补偿)
AC仿真多大的负载,transient就多大负载,AC没问题,那么tran也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思路。对于一个多环系统,其稳定性的分析通常是很复杂甚至根本无解的,更不用说简单的波特图就能说明问题了。单从仿真的角度来讲,瞬态都不能保证完全没有问题的。其中常用到的一个方法就是在瞬态仿真中去strick环路中的每一个节点,如果依然稳定,那才能大致保证其稳定。
但从电路分析的角度来讲,多环系统的分析理论还很欠缺,尚无一个简单的理论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If your LDO is used in SOC (instead of general purpose LDO), you might ask for power down and power down delay signal to control you startup sequence properly.”
      可以用中文吧~~(先假设可以用啊~~)
      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LDO在混合系统中,为了稳定性,PD时需要妥善处理PD信号,这种处理的先后顺序是:先PD LDO负载,再PD LDO是吗? 为什么了?
      谢谢~~

楼主:
这篇paper你估计连标题都没看,我原来看过这篇paper,大概JSSC上的,是一个capless LDO
什么是capless LDO ...
引用 网友E:

    the title of the paper is :A transient-enhanced low-quiescent current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buffer impedance attenuation.the author:Hoi Lee,Raul Perez
    同时,AC和transient的load conditions是一样的,我也非常同意你说的AC没问题,transient没问题,也非常希望是这样,但是结果并不是这样,这也是希望能得到大家帮助的原因。

网友:
   把你的电路图, testbench都贴出来重新看了一下你发的图,大胆猜测是反馈极性接反了,接成了正反馈,然后输出直接串到VDD=5V。

网友:
Step up the load current from nominal to peak values according to your spec in some amount of time usually 100's of ns. Then measure the dip in the output voltage.

网友:
我也跑过LDO的电路,但是没有遇到你这样奇怪的问题。我觉得问题很可能出在buffer上,建议你首先将buffer拿掉之后跑整个电路的稳定,  看看拿掉前后是否有区别?

网友:
虚线框内的小环路出现稳定性问题。

网友:
这样的结构我用过,流片也ok了

1.图2是Ti的paper,是对图1的改进,减小了buffer的输出电阻,提高该极点的频率,也改善了瞬态响应
2.这不是一个capless ldo,输出电容在uF级别
3.瞬态仿真震荡,实测震荡的可能性是99.9%.
4.把Iprobe插入PowerMOS的drain端,这样可以切断两个反馈环路,stb仿真的PM、GM结果就会和train分析结果完全一致。 但在paper中分析loop的pole & zero却是在N5处断开的,但在N5处插入Iprobe仿真结果却不能符合train的结果,这也是我至今任然未明白的。

楼主:
这样的结构我用过,流片也ok了

1.图2是Ti的paper,是对图1的改进,减小了buffer的输出电阻,提高该极点的 ...
引用 网友F:

    lsh0211,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想问一下:
1、前面的fold cascode 是不是耗电比较多啊,每个branch大概多少电流啊,我发现要比较大的电流才能减小输出电压的overshot
2、对于super buffer的设计能给点设计建议吗?
   Thank you!

网友:
最近也在做一个 不过不是这种结构,是做FVF结构的capless  LDO。
仿真结果也有类似的情况,个人觉得主要考虑瞬态,不要考虑AC结果。
不稳定的原因可能在于 由于共轭极点的原因,在增益上可能会有一个小的peak。
导致增益余度有问题。

网友:
因为这个super source follower 自己也是一个 negative feedback loop, 你要看看那个loop是不是知识marginally stable。小心TI的论文,都说得不清不楚的。

楼主:
因为这个super source follower 自己也是一个 negative feedback loop, 你要看看那个loop是不是知识margina ...
引用 网友G:

    呵呵,thanks!

网友:
这种嵌套类米勒补偿的LDO,主极点在N4,就算采用一般的buffer也会出现LZ这种类似的仿真结果,在N4对应节点加上CC一样大小的电容可解决问题。这主要是镜像节点不对称造成的右半平面零点。需要注意的是LZ你采用的是AC仿真,这种方式跟你打断环路的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建议采用stb做仿真,可能你就会发现其实和tran还是一致的。设计时请注意phase margin, BW, gain margin.
ps:你的增益太低,带宽太大,这个架构是可行的,多花点时间调调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Hi,samuelyou,thank you for your reply.
1、N4是主极点?但paper上讲的是在输出点处。
2、

在N4对应节点加上CC一样大小的电容可解决问题。这主要是镜像节点不对称造成的右半平面零点

    有些不明白,你是指在M4的source端加CC一样大的电容吗,关于镜像节点不对称的右半平面零点有没有相关的paper可以学习一下。
3、

增益太小,带宽太大

     带宽大我认可,但是增益应该不算小吧。
4、关于使用stb仿真我真的不知道该放在哪点。之前有楼上的建议放在pass transistor的drain端,但是我仿真的结果是在轻负载情况下transient与ac仍然不一致,transient稳定,但stb仿真只有30°的PM。
    By the way,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and encourage.

PS:下面是我目前的仿真结果,欢迎大家指点:
RL=500,CL=0.1u

RL=500,CL=0.1u

其中AC仍然采用了之前的在N5处break lo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1.这个补偿有很多争论,类米勒补偿同样会使几点分裂,主极点肯定是在N4,但肯定会有人跟你争负载很轻的时候怎么解释输出极点的位置,这个就是需要自己去推导啦,拉扎维,alan等书上都有提到,但是忽略的东西太多,自己利用他们的结论推导基本到一半就放弃了,这个补偿最大的好处就是稳定性不会随输出电容的变化而有很大的变化。
2.这个结论在哪里看到的不记得了,但是你增大CC能看到这个零点的作用,对称性能帮你改善大的cc造成的增益曲线两次穿越0dB的现象,也就是我让你关注gain margin的原因。
3.增益没看太清楚,以为只有50呢,看来是超过60了,但是要做high PSRR的话这个增益远远不够。
4.在N5处打断完全没问题,stb的好处就是结果不会随你打断的位置而改变,另外tran的稳定性只仿真power up是看不出来的,就算是25度也能最终稳定,所以看瞬态稳定性需要做Load transient.

网友:
另外请关注大信号稳定性,怎么保证你的电路向你预先设计好的小信号工作点靠拢是个问题,有时候只是大信号不稳定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H:

N4处存在一个电阻1/gm(cascode的nmos),是低输出阻抗,因此不是主极点!  N4有一个左平面零点,-gm/CC;  CC的作用可以被等效到第一级OP的输出节点。一般情况下(主要排除静态电流很小情况) 重载时,此处(第一级OP输出)是主极点-1/(ro1*CC*A2*f), 输出是第二极点。 轻载时,输出是主极点,此处是第二极点。 paper上推导出的pole & zero位置完全正确,据此分配和安排pole & zero的位置,同时使用零点补偿极点,你会得到一个稳定的系统。 你可以据pole & zero公式计算其位置,结果和ac曲线是完全对应的。

=============

    4、关于使用stb仿真我真的不知道该放在哪点。之前有楼上的建议放在pass transistor的drain端,但是我仿真的结果是在轻负载情况下transient与ac仍然不一致,transient稳定,但stb仿真只有30°的PM。
    By the way,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and encourage. ”

这说明这样断开环路,你的仿真是对的!  ac仿真即使只有5度的PM,tran仿真最终也会稳定!  你可以把一个简单的二级op的米勒补偿电路PM调到5度试试看!

============
在没有一个正确ac分析的情况下,希望通过tran分析设计一个系统是很困难的(除非你是高手)。  原因是tran只能告诉你是否稳定,不能告诉你稳定的裕度够不够(对应ac的PM),再者很多ldo系统,在轻载和重载时,其主极点和第二极点的位置会交换,tran分析很难去兼顾着两种情况。  仿真出正确的ac,你才能知道不同条件下你的系统稳定裕度够不够, 才能知道调一个参数是增大还是减小PM,常常调一个参数引起轻载下PM增大,却造成重载下PM减小,要兼顾各种情况。除了重载轻载外,还有pvt的变化,还有外接电容的大小,其esr范围, 还有对psrr、瞬态响应特性的影响都要考虑。   当然,仔细观察tran分析,也可反映PM的大小,但不够直观,不如PM的定量分析简洁。

网友:
您的仿真环路软件是哪个,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再者很多ldo系统,在轻载和重载时,其主极点和第二极点的位置会交换,

弱弱的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会存在一个负载点,使得两个极点重合呢?这样不会振荡吗?

网友:
如果CL是主极点,你还干嘛密勒补偿?你这种结构,本身主极点就是要放在里面的。

网友:
是否和仿真器的仿真精度有关,是否可以考虑在仿真Transient采用精度高的算法。

网友(2011-06-18):
回复 网友F:

请问一个问题,super follower中的npn管能用nmos管替代吗?我现在使用的工艺中没有npn管,用nmos管尝试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成功,主要是大负载时相位裕度太小。看过一篇西安电子科大的一遍文章,其中npn管就被nmos管替代了,请高手解答。

网友:
不是高手,一起探讨探讨,个人觉得,主极点应该是N4吧,对于主极点的影响,Cc放在N4或N1都是一样的,不明白buffer里面那个回路作什么用的?!动态不好会不会与它有关。把它断开试试看

网友:
作者分析有问题吧,主极点明显是在第一级啊,因为你用了ahujia补偿的啊,这个的效果和miller的效果是一样的都是能是使得极点分离,所以你的CL增大时,次极点必惹会减少影响稳定性。还有就是这篇文献我以前也好像见过,就是用电流镜buffer的结构来驱动功率管,这样做的好处是当功率管流过很大的电流时,buffer也可以镜像很大的电流,使得驱动能力提高,减少了buffer 的尺寸,使得buffer的寄生电容减少,从而推高了N2这个点的极点,换句话说就只有N1和输出级的极点了,这样系统就稳定了,楼主的这种结构应该只能用在SOC中吧,也就是片内补偿的LDO,如果用在片外大电容的话,稳定性肯定不行啊,你的CL是多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I:

    应该可以~~那颗NPN的速度对环路的影响比较小~~如果PM不够就增大buffer的偏置电流

网友J:
以前做过一颗类似的芯片,同样用了super source follower, feedforward slew rate enhancement。 不过没有用miller compensation。 电路结构上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的是super source follower的local feedback有可能会有稳定性的问题。 这种miller compensation的方法要注意负载电容不能太大,否则无法保证全负载范围内的稳定。
关于为什么AC稳定,Tran不稳的问题,我觉得有些地方需要注意,AC仿的是开环,Tran仿的是闭环。特别是采用了miller compensation之后,整个电路的稳定性在环路断开之后变了很多,所以我觉得AC在这里不可信

PS.个人不是很赞同通将GBW降到100K左右,这样会严重影响到电路性能(当然特殊应用,或是对性能没有要求除外)

网友:
同意这位兄台的分析。在虚线框内的小环路貌似current limit. 可能这个有问题。分开两个环路实验一下

网友:
回复  samuelyou

N4处存在一个电阻1/gm(cascode的nmos),是低输出阻抗,因此不是主极点!  N4有一个左 ...
引用 网友F:

我仿真的结果怎么和paper上的推论相差甚远呢?
在零负载的时候,输出主极点在输出,次极点在EA输出。
而在max负载(300mA)的时候,怎么我仿真的主极点还是在输出,次极点也还是在EA输出处?
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大负载相位裕度不够,改变Cc电容没有任何效果,通过减小EA输出电阻,可以使相位裕度达到60度,但是增益减小到49db,这是否可以证明在大负载的时候,EA输出依然是次极点呢?

网友(2012-04-13):
好帖,这篇paper不是capless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17楼说的主极点在LDO内部这个观点我支持,但是stb稳定并不代表tran就能稳定,个人觉得是LDO中的一个loop没有达到稳定,楼主可以分别加上probe再仿真下内部另外两个环的稳定性,我觉得很有可能是buffer这个环路没有稳定(N3这个点有可能是一个buffer loop高阻极点),需加上一个小电容。
    另外请教大家一个问题,LDO中的瞬态提高电路的stb应该怎么仿真,因为它是瞬态工作的,也就是说只在Iload变化时才起作用,这样的电路有仿真的办法吗,怎么知道瞬态提高电路是否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F:

    重载时,A2的增益应该很低吧(调整管处于线性区),此时没有miller效应啊

网友:
回复 网友I:

    可以代替,但是效果没有用三极管明显,因为三极管的电流放大作用很强,能够将电流放大很大倍,这样可以使得输出电阻很小,用mos管就没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J:

    46楼明显没有注意看,别人说的是BW降到100K。。。。

网友:
个人观点 这篇JSSC paper很tricky。文章中说,在low load current的情况,极点在output;在high load current,miller起作用,极点在内部。他推导出了最小的phase margin在70度以上,可这种pole swapping的过程,得到最小70度太难了。他引了R. Reay and G. Kovacs, “An unconditionally stable two-stage CMOS amplifier” 这篇文章,该文章在pole swapping过程中,能得到的最小phase margin只有20度,还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
hi
I has designed this LDO before,in your bode there are 3 pole near UGB, it can not be explain well in the TI paper, So i think the TI paper may not right,There is a paper analysis this system's pole and zero very well,  This ldo has 2 +- zero and 1 domonimate pole, and 2 same postion pole. you can search "embeded compensation"  for referecen.

网友:
hi
I has designed this LDO before,in your bode there are 3 pole near UGB, it can not be explain well in the TI paper, So i think the TI paper may not right,There is a paper analysis this system's pole and zero very well,  This ldo has 2 +- zero and 1 domonimate pole, and 2 same postion pole. you can search "embeded compensation"  for referecen.
Such LDO, you need scan the RL for step to check the PM and GM.

网友(2014-11-01):
回复 网友E:

   是你没看吧   这篇PAPER明显就是针对有片外电容的  自己再去看看

网友:
先study,再讨论。

网友(2019-10-26):
引用 网友J:
以前做过一颗类似的芯片,同样用了super source follower, feedforward slew rate enhancement。 不过没有 ...

你好,我也注意到super source follower的local feedback的稳定性问题。仿真这个环路的stb,GM不够,但是瞬态仿真不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