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辨别Cadence工艺库是oa格式还是cdb格式的?

楼主(2011-05-13):
学长说5141是cdb格式的61是oa格式的
那么我怎么知道我在eetop上下载的PDk是oa格式还是cdb格式呢?谢谢

网友A:
看PDK的 Readme
或者直接一点,进去cell里看文件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飞哥,能不能给看下smic rf 0.13um工艺的pdk怎么安装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包解压了,看看里面的Readme,一般解压就能用吧,添加到cds.lib里就好了。

网友(2012-05-31):
这个,话说从哪里可以搞到OA格式的PDK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自己转化,或者下载GPDK

网友(2017-06-07):
大飞哥,能不能给看下smic rf 0.13um工艺的pdk怎么安装呢?

网友D(2018-09-09):
文件管理器找到器件所在目录,随便进入一个器件的symbol目录,查看文件后缀是.oa还是.cdb。

网友(2019-12-22):
引用 网友A:
看PDK的 Readme
或者直接一点,进去cell里看文件格式

的确是的,感谢

网友(2020-10-24):
2.10楼正解!

网友(2022-05-30):
看PDK Readme内容,IC6.X=>OA版,IC5.X=>CDB版

网友(2022-07-02):
引用 网友D:
文件管理器找到器件所在目录,随便进入一个器件的symbol目录,查看文件后缀是.oa还是.cdb。 ...

牛蛙,学习了

网友(2022-08-31):
引用 网友D:
文件管理器找到器件所在目录,随便进入一个器件的symbol目录,查看文件后缀是.oa还是.cdb。 ...

这是个好方法,感谢

网友(2022-12-10):
引用 网友D:
文件管理器找到器件所在目录,随便进入一个器件的symbol目录,查看文件后缀是.oa还是.cdb。 ...

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