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过USB Blaster线用JTAG模式无法对Altera FPGA编程

楼主(2011-05-13):
最近在通过USB Blaster线用JTAG模式对Altera FPGA编程时遇到问题,不管是Programmer还是Signaltap都说编程已经成功,可是实际上FPGA中的代码并没有跑起来。Signaltap报出错信息"Invalid JTAG configuration"。作为对比,我用板上另外一种通过MCU用AS模式对器件进行编程的方式,可以成功编程,FPGA中代码的功能也正常,Signaltap也可以抓到数据(用同一根USB blaster线)。
Google搜索找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希望版上哪位兄弟能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非常感谢!
我的系统是Windows 7 Pro SP1,Quartus版本是 10.1SP1,FPGA是EP1C6,板子是自己设计的。

网友(2014-01-09):
同样问题,,  楼主解决没?

网友(2016-01-14):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楼主解决没?

网友(2016-03-12):
板子自己设计的话,芯片背面的地线有没有连上,没连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16-08-07):
后来自己找到原因了,是MCU将nConfig一直拉低的缘故。。。

网友(2017-08-09):
MCU将nConfig一直拉低。。。那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