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仿真出的波形如何保存成图片的格式

楼主(2011-05-13):
在Cadence中用Specture仿真一个电路,出了波形,因为我需要的节点比较多,所以仿真结果的那个图很“长”,也就是说需要拉动右面的滚动条才能都看到,这样如果保存成图片的话就只能保存其中的一部分,怎么把所有节点的波形都保存到一个图片里呢?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都是用的Hspice仿真的,然后用Cosmos来看,写论文,需要导出图,记得里面有导出到png格式的。
现在用spectre,没有在意有没有这个选项,你找找看吧
应该是在File里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le里面有“save as image”,我就是用这个保存成图,但是只能保存当前屏幕上的几个信号的波形,不能保存全部的

网友:
保存到table里面去,用csv格式保存,可以用matlab读取数据,然后自己去画图!

网友:
这个不知道了

网友:
file--save as image今晚看到的,但是还没研究怎么看那个图

网友(2015-09-25):
回复 楼主:

   那保存了,怎么找到保存的图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file中的save as image 保存好了,怎么找到呢?求解答

网友C(2016-03-10):
回复 楼主:
你好  问题你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用save as image保存的图片,但是我有8个信号的波形,但是只能保存6个信号的波形。怎么解决?好着急 麻烦了啊

网友(2024-03-27):
mark,遇到同样的问题。暂时无解决方案

网友(2025-03-14):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好  问题你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用save as image保存的图片,但是我有8 ...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种问题了,没法把全部波形打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