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中有了floating应该怎么去找找原因和修复,求操作!谢谢

楼主(2011-05-13):
在加入Filler Cells之后,我用aprPGConnect加电源加好几遍,然后用axgVeriPGConn检查,还是有floating,截图如下:
这么多floating Pin我应该怎么连接啊?新手求高手求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已经做完了布线,还能加PG rail吗?如果能应该怎么加呢?求操作

网友:
power ground连接有问题,返回重来

网友:
那显然power&gnd 没做好了,小地方的话可以加上power&gnd再eco route, 大范围的话还是从floorplan开始吧, 不过看3900 pin, 还是从floorplan开始改吧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解决没  交流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