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ntaurus 2008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1-05-13):
借宝地发个问题贴

我在安装2008时,用EFALicGen0.4b生成了synopsys.dat后,

在cmd窗口下,用sssverify.exe synopsys.dat指令生成secret data时,

屏幕上根本就没有任何显示

求高手答疑解惑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感染了SOLA病毒

但是又有新问题,那就是在启动GENESISe时,提示GLIBC_2.3.4 not found

请高人指路啊!

楼主:
自己再顶

问题新情况,glibc 2.3.4不能安装,提示glibc common的版本太低,应先升级common

感觉这个问题大家都没有碰到,难道是我的红帽的版本太低

查了一下红帽的版本,是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WS release 3 (taroon update7)

请高手指点,这个版本能装sentaurus 2008吗?

楼主:
继续更新安装情况

目前已安装了红帽4,这回安装和启动GENESISe没有问题,但是license总是有问题,一开始提示TCP端口不能打开

修改27000为64000后,可以了,但是lmgrd总是提示找不到,问题原因正在查找中!

楼主:
已成功安装,但是license不对,原来我用的synopsys.src文件里就不包含sentaurus2008的部分

关于找不到lmgrd命令,原来是因为用户没有权限访问lmgrd命令的目录。

目前正在寻找src文件。

网友(2012-02-09):
士大夫大师傅大师傅的

网友:
rtbhnrymnjymjh   风格能够后脑海那么后,计划,后面

网友(2013-06-14):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lmgrd提示找不到,我应该怎么解决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