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分享】sourceinsight Verilog和TCL插件

楼主(2011-05-14):
verilog TCL插件.rar (3.22 KB , 下载次数: 266 )

好不容易找到的,可惜没有找到sourceinsight Systemverilog插件,有谁有请分享下了。

在source insight加入扩展包*.clf的方法:
1、以前的版本请删除options-》preferences-》languages-》delete-》verilog hdl
2、options-》preferences-》languages-》import-》*.clf
3、document options-》add type:
  document type:verilog
  file filter:*.v
  language:verilog hdl v1.1.2
  选中:symbol window
4、ok!

网友:
没用过 希望好使

网友(2011-07-22):
这个好. 不知道能否提高看code速度.

网友(2012-03-05):
好定西,支持一下

网友(2012-08-13):
这个办法不错  谢谢!

网友(2012-11-07):
试试看好用不?

网友(2015-01-22):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分享!
现在有SystemVerilog的插件了吗?

网友(2017-11-27):
刚下了,但是sourceinsight还是不能识别。v文件,为啥呢?

网友:
我用的是sourceinsight3.5版本,有影响吗?

网友:
搞定了,原先是设置文件类型时,应该输入*.v,结果只输入.v,导致文件类型设置不正确。
配置步骤如下:
1.以前有的先删除
Options -> Preferences... -> Languages -> 选择“verilog Custom” -> Delete
2.然后添加clf文件
Options -> Preferences... -> Languages -> Import... ->*.clf
3.增加类型
Options -> Document Options... -> Add Type...
然后输入Verilog,在File filter中填入" *.v ",在下面的Language中选择 “Verilog Custom”,最后选中“Include when adding to projects”和“Symbol Window”。关闭窗口即设置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