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13.1 编译仿真库warning,求助

楼主(2011-05-14):
最近想装个13.1得瑟得瑟,将原来的12.1卸载后,直接装的。
编译库时候,xilinx simulation library compilation wizard出现warning
各位用过13.1的,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
出现了一些warning:

总共出现400多个warning

总共出现400多个warning

###### d:/Xilinx/13.1/ISE_DS/ISE/vhdl/src/XilinxCoreLib/fir_compiler_v5_0_sim_pkg.vhd(3881):     file_open(mif_status,filepointer,mif_file,read_mode);
** Warning: d:/Xilinx/13.1/ISE_DS/ISE/vhdl/src/XilinxCoreLib/fir_compiler_v5_0_sim_pkg.vhd(3881): (vcom-1283) Cannot reference file "filepointer" inside pure function "ram_content".
###### d:/Xilinx/13.1/ISE_DS/ISE/vhdl/src/XilinxCoreLib/fir_compiler_v5_0_sim_pkg.vhd(3883):     while (not(endfile(filepointer)) and (lines < depth)) loop
** Warning: d:/Xilinx/13.1/ISE_DS/ISE/vhdl/src/XilinxCoreLib/fir_compiler_v5_0_sim_pkg.vhd(3883): (vcom-1283) Cannot reference file "filepointer" inside pure function "ram_content".
###### d:/Xilinx/13.1/ISE_DS/ISE/vhdl/src/XilinxCoreLib/fir_compiler_v5_0_sim_pkg.vhd(3884):       readline(filepointer, dataline);
** Warning: d:/Xilinx/13.1/ISE_DS/ISE/vhdl/src/XilinxCoreLib/fir_compiler_v5_0_sim_pkg.vhd(3884): (vcom-1283) Cannot reference file "filepointer" inside pure function "ram_content".

具体的是上面的,类似的有很多,请问各位用13.1的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有什么影响?

网友:
我没遇到啊

楼主:
继续求解

网友:
一般warning直接无视

网友:
哪里有13.1下载啊?急求地址!!!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可以无视warning吧

网友:
用的12。2

网友(2011-08-13):
不知道你是不是用了不兼容的modelsim什么的。

网友(2011-12-12):
我的也有这种情况出现,只是没那多多warning而已。对仿真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