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大家一个VCO相噪问题

楼主(2011-05-14):
如果一个LC VCO,存在一个Varactor,其它MOS电阻等等不贡献任何噪声,电感和电容也是理想的,当然也忽略Varactor的寄生电阻。通过上电过程的阶跃,让其起振。
请问这种情况下,这个电路本身因为存在Varactor这么一个器件,是不是也会产生在谐振频率附近的“skirt”(裙带)或相位噪声?

谢谢大家指教

楼主:
没人回答吗?个人觉得是不是结果也只是单tune,只是频率是取varactor平均值的结果?

网友:
不会,首先要有AM noise,然后varator才能将AM noise转化成PM 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表面现象貌似是:单个周期内随着振荡幅度的变化,varactor的值也在变化,这样频率也会变,出现频率的左右摆动。
这样的表面解释存在哪里的问题?

网友:
需要问题背景,才好回答

网友:
  你只需要关心过零点,有noise,就说明过零点有左右浮动,虽然一个理想没有noise的LC VCO,varator在一个周期里容值在变,但是在过零点它都是固定的,频率的变化?我想这会使得输出不是一个完美的正弦波,有了高次谐波分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