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 在进行Route Net Group

楼主(2011-05-14):
Astro 在进行Route Net Group 时选择All clock nets 出错 NO net to route???

网友(2011-10-31):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是哪儿的问题呀?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2011-12-29):
你有吃sdc file嗎
裡面有定義clock net的一些information

网友:
ataremovetc, ataloadSDC, load 带clock的sdc吧, 让astro知道clock,

而且要做ast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