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GA的求助

楼主(2011-05-14):
谁知道,怎么样通过FPGA的IO管脚来驱动VGA液晶屏?

网友:
1.先确认你需要的解像度及画面刷新速度
2.确认FPGA的处理速度可符合需求
3.写出功能模块源码
4.合成为FPGA bit code
5.烧录至FPGA
6,确认功能无误
7.收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但这不是我要的答案。。我的意思是VGA液晶屏如何把它驱动起来。。

网友:
可以的话提供你需要驱动的VGA屏资料也许能给你更多的帮助
不清楚您驱动的定义是? 1.启动背光源? 2.输入讯号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电脑的VGA液晶屏驱动。也就是在FPGA上写的程序(实现的功能)能在VGA上显示出来。。比如方格。。颜色等等。。。

网友:
这样须先请问您了解raster scanning的涵义吗?

网友:
HV,R,G,B外加TC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一般的电脑都是VGA接口,是通过电脑里的显卡来驱动的。。显卡当中有DA转换器。。将数字信号转化为模拟信号通过VGA接口输出到液晶屏。。。但问题是如何去构造这个简易的DA转换器(可以实现多种颜色的调节),还有就是这个电脑的显示屏的驱动电压大概是什么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B:
TCOM、。。不明白。。具体点行吗?

网友:
5V TTL will wor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查了、、RGB驱动电压是在0~0.718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