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1-05-14):
请问一个比较器的sensitivity指的是什么?怎样才能从仿真中得出来?

网友:
我也想聽聽大家都怎麼run這個

楼主:
求答案啊,小弟急用

网友:
比较器的灵敏度一般是指对输入小信号的判别能力,在input offset这个指标里面可以得到一般意义上的灵敏度。

网友:
小弟急求啊 求大神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知道

网友:
早晨人好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直接用两个相差很小的vdc接到比较器两端来测试吗?还是说有别的方法来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哎,看来你要全面的学习如何标定一个比较器的所有重要的性能指标。这个问题问得差太远了。

网友:
sensitivity指的是比较器能够正确输出所需要最小的输入信号,一般来说预放大级是对两个信号的差值进行放大,该级影响比较器的sensitivity,个人认为比较器的sensitivity是由预放大级的增益来决定的!该级增益越大,sensitivity越好,一般对于迟滞比较器而言,包括预放大级,正反馈级(判断级)、输出缓冲级(后放大级),三级组成,你可以仿真试试看。

网友:
灵敏度就是对微小变量信号的判断能力

网友:
蒙特卡罗分析

网友:
我是将放大器的输入一个设置成线性变化的信号,一个是参考电压,然后看输出波形,尽量使线性信号变化的慢,这样能看出比较器的offset,也就是它能识别的电压差值。。。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