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9V--36V,输出5V, 1A的芯片有没有?

楼主(2011-05-14):
输入9V--36V,输出5V, 1A的芯片有没有?

网友:
是要找电源吧,是要线性的还是要开关电源,还有功耗,效率,价格等等呢。如果没有可以考虑LM7805,LM2596等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详细资料请加QQ1098685973或致电13480193904

网友:
有很多啊!LM22676-5.0,LM22673-5.0都可以的!

网友(2011-06-14):
回复 楼主:

    我有资料,请加QQ1098685973或致电13480193904

网友(2011-07-19):
5973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