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200809运行出现意外,急求如何解决?

楼主(2011-05-14):
在Ubuntu10.04(不是虚拟机)上运行DC200809,运行小项目可以通过,但运行一个较大项目时,出现意外,如下所示,这怎么解决?谢谢!

ELAPSED            WORST NEG TOTAL NEG  DESIGN
    TIME      AREA      SLACK     SLACK   RULE COST         ENDPOINT
  --------- --------- --------- --------- --------- -------------------------
    0:01:01 1635490.0      9.27     158.2       5.1
Abort at 949

The tool has just encountered a fatal error:
If you encountered this fatal error when using the most recent
Synopsys release, submit this stack trace and a test case that
reproduces the problem to the Synopsys Support Center by using
Enter A Call at http://solvnet.synopsys.com/EnterACall.
*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e latest software releases, go to the Synopsys
  SolvNet Release Library at http://solvnet.synopsys.com/ReleaseLibrary.
* For information about required Operating System patches, go to
  http://www.synopsys.com/qrsc.
* For instructions for creating, packaging, and sending a test case, go to
  http://www.synopsys.com/testcase.
Fatal: Internal system error, cannot recover.
Release = 'B-2008.09'  Architecture = 'linux'  Program = 'dc_shell'
'232411252 232411831 231048872 9200640 232760541 167677830 167724047 167734258 167791474 153866337 153867150 154212907 153388598 153399185 153410420 150183711 149199923 232150466 233667322 233673402 233674240 232118198 232130577 232150466 233667322 233673402 233674240 233677385 234020592 233673402 233832466 233853845 233677431 233879441 232143133 143251190 143234722 143840740 143835257 143848412 143940358 143920752 232150466 233667322 233673402 233832466 233853845 234018948 233673402 233676983 233677334 234020552 233673402 233832466 233853845 233677431 233706642 233673402 233832466 233853845 234018948 233673402 233676983 233939881 233673402 233674240 232143309 143251170 143234722 143840740 143835257 143848412 143831283 139802964 139792769 232150466 233667322 233673402 233832466 233853845 234018948 233673402 233676983 233677334 234020552 233673402 233832466 233853845 233677431 233706642 233673402 233832466 233853845 234018948 233673402 233676983 233939881 233673402 233674240'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见过这种错误,但是个人觉得是不是32位和64位的问题?如果是32位,那么耗费的内存不能超过4G,大的项目DC运行时有可能超过4G的内存,可能就会报错。不确定,我只是猜想而已。

网友:
great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我的ubuntu也遇到过这问题,应该是ubuntu内核太新与DC兼容性不好,后来换成redhat,就再也不崩溃了。

网友(2011-10-31):
请问LZ解决了嚒?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10-31):
同问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