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你好,我是个初学者,我想问下MIPS4KC, MPS24KC,这里的4kc, 24kc 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楼主(2011-05-15):
你好,我是个初学者,我想问下MIPS4KC, MPS24KC,这里的4kc, 24kc 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
MIPS(Million Instructions Per Second):单字长定点指令平均执行速度 Million Instructions Per Second的缩写,每秒处理的百万级的机器语言指令数。这是衡量CPU速度的一个指标。像是一个Intel 80386 电脑可以每秒处理3百万到5百万机器语言指令,即我们可以说80386是3到5MIPS的CPU。MIPS只是衡量CPU性能的指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里所讨论的是MIPS 处理器,不是你说的那个cpu速度的MIPS

网友:
以下回答是从google上搜到的,可以说明你的问题:

MIPS和ARM的比较
流水线结构 pipeline
    MIPS 是最简单的体系结构之一,所以使大学喜欢选择 MIPS 体系结构来介绍计算体系结构课程。
     ARM has barrel shifter
        shifter是两面性的,一方面它可以提高数学逻辑运算速度,另一方面它也增加了硬件的复杂性。所以和可以完成同样功能的adder/shift register相比,效率更高,但是也占用更多的芯片面积
寄存器 register
   由于MIPS内核中有32个注册器(Register),而ARM只有16个,这种结构设计上的先天优势,决定了在同等性能表现下,MIPS的芯片面积和功耗会更小。
    ARM 有一组特殊用途寄存器cp0-cp15,可以使用MCR,MRC等指令控制;相对应的,MIPS也有cp0 0-30,使用mfc0,mtc0 指令控制。
性能 performance
     具体性能比较,因为差异性太大,所以很难分出谁好谁坏。从个人经验来讲 MIPS4k和ARM9基本上是同一个级别的,但ARM9性能似乎要比MIPS4K好。
    同样是32bit的MIPS24K性能上比MIPS4K有很大提升,也应该比ARM9要好些。
    因为没有用过ARM11和MIPS34K的芯片,没法比较,但感觉这两个似乎是一个级别的
视频解码传输:在相同主频下,MIPS架够的HDP-1250开发板比ARM架够S3C6410开发板在                视频解码传输快1倍。
未来发展
    ARM的下一代走向多内核结构,而MIPS公司的下一代核心则转向硬件多线程功能已经出了AU-1300芯片。
    MIPS 的multithreading 很类似Intel 的 HyperThreading技术。从现在的发展来看,多内核占上风。
自己感觉ARM和MIPS在一开始的RISC的设计上有很多不同,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各自扬长避短,好的技术大家都会使用。比如ARM11和MIPS R1000就使用了很多一样的技术。

楼主:
多谢。你的意思就是24kc, 4kc表征了架构上有所不同。但是不同点是什么呢?改进了什么等等

网友(2011-11-22):
MIPS的产品主要有:4K系列,24K系列,34K系列,74K系列等。4Kc是入门级产品,5级流水。24K支持多线程,8级流水。

网友:
    刚开始的命名方式是诸如R4000,R6000,后来用K代表1000。
    c表示只是一个core,不带任何协处理器。

网友(2015-03-10):
学习了。讲的很详细。

网友(2017-03-22):
回复 网友B:

   这个说的不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