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低噪声放大器线性度

楼主(2011-05-15):
各位大哥,请帮帮忙,小弟最近在做LNA,仿真P1dB时,碰到下列曲线,不得其解,请帮忙看看

为什么曲线会突变,理想的应该是平滑下降的,不知什么地方有问题,帮帮忙,谢啦

网友(2012-05-05):
严皮皮你好,我最近在做LNA,在进行三阶交调点仿真时,一阶线性度很差,为什么啊,这个要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2012-09-16):
目前学习中,不知道问题所在啊!

网友(2014-04-05):
请问LZ,这个仿真结果的LNA电路的增益是10dB左右吗?最近在仿压缩点可是发现压缩点的结果会随着负载的改变而发生很大的变化,同时输入输出的线性关系也不满足Pout(dBm)-Pin(dBm)=Gain(dB)。我想问的就是仿真结果是否应该遵循上述公式?如果公式不满足,那么结果也没有参考价值,可是能解释下该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