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RPlace是什么意思?(利用率超过1)

楼主(2011-05-15):
敝人现在用encounter9.1做PR,有时候,CTS后优化timing的时候,显示:

Current slack : -0.15 , Density 0.78
#### start refinePLace ####
RPlace :  Density=1.0223  , incremental np is triggered.

RPlace: postIncrNP  Density=1.0233 -> 1.012

接下来的timing优化就会逐渐恶化,而且显示congestion 很大,transition vialation也很大。

设计完全不能收敛了,整个core区域都是congestion。

但是同样的设计布局,脚本,有时候可以收敛。

在上面的log俩面显示的density ,利用率为何上下不一致呢?

实际上我chip的route后的core 利用率是84%。

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请交流一下!

谢谢先!

网友:
不太肯定下面的解释是否适合你的情况,
encounter里面有时计算density时包含事先设定的max density值,比如你设定75%,如果实际place大于75%,它就认为是大于100%了

网友:
你的那个Design是不是+了blackage了?
CheckPlace一下,是不是有OverLap.
看下density的Map,看下是不是那块已经变红了?
84%的Util已经是比较高了Density了。
有FeedThe吗?
1K的FTS,大致会提高1%的Uti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陈版主果然不是盖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import design时设的utilization是75%,后来我改了这个参数,效果好一点。

看了你的提示,我想极有可能是你说的原因,回头,try 一下。

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

我里面有blockage啊, soft ,hard 都有 ,

checkPlace时有overlap,是mem紧靠,mem的电源环相接,这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模拟的IP面积比较大,占到core的部分区域,但是我已经将那部分区域cut  row 了。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FeedThe”指的是??

“1K的FTS,大致会提高1%的Util” 其中的FTS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从log里面看到几个fennthrough,但是被encounter干掉了。而且是full chip的设计。

网友(2023-09-22):
postroute的density可以超过9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