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射频的功率传输

楼主(2011-05-15):
各位大侠,在射频电路中,为什么一定要达到功率传输,像低频电路中的电压传输为什么不行,小弟一直想不明白,查了很多资料也不甚了解,求各位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呀!

网友:
it's always 'voltage transfer'. Just for electrical long path, you need impedance matching to avoid all kinds of transmission line effect, like ripple.

网友:
分立RF,必须功率匹配,都是50ohm的输入输出阻抗
RFIC,除了LNA input,,其他地方都电压传输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