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软件和路径怎么保存?

楼主(2011-05-16):
icfb 61xx的系统,save state和load state里的选项已经全选了,可是仿真软件和路径就是不能随state加载,请问怎么解决啊?(仿真数据量较大,而默认路径有空间限额,每次都要手动改到非默认路径下,很烦)
谢谢啦!!!

网友:
state保存的是仿真软件的设置,默认在./.artist_states,但这不是仿真数据,仿真数据默认是在~/simulation,在Setup-Simulator/Directory..中设置。
可以在.cdsenv文件中修改默认的目录:
asimenv   saveDir    string    "./.artist_states"
asimenv.startup   projectDir   string  "~/simulation"

网友(2012-08-02):
回复 楼主:

    IC6.1的哪个版本?这有可能是有软件漏洞的一个版本,初期的几个版本有很多漏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