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折叠共源共栅运放的设计,求教一些问题

楼主(2011-05-16):
小弟的毕业设计是低功耗运放的设计,我选择了folded-cascode作输入级,用的是cadence的spectre仿真,可是基础不太扎实,一些问题搞不太清楚,时间紧迫,还请大家帮帮忙!
1.我用的是smic18mmrf的库,主要用了p18和n18两个mos管,不知道这两个管子的相关参数如何看,比如Kn',Kp',Vth,等等。
2.folded-cascode的宽长比如何计算呢?静态工作点如何确定?
3.查得的资料上说让输入差分对的两个管子和与输入差分对管子成共源共栅的两个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这个怎么在仿真的时候看?
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附上电路图,请无视宽长比,瞎凑的。对电路的结构请大家也说说建议,我对偏置电路一直不太懂)

这是电路图,请无视宽长比,瞎编的,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也请说说

这是电路图,请无视宽长比,瞎编的,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也请说说

楼主:
自己顶下,求高人解答

网友:
如果用hspice
有些參數.lis裡面都有
spectre不知道哪位大哥可以說一下

网友:
bulk 都接错了。。

网友:
1.如果PM11,PM12,PM16,PM17没有特殊用途,那么衬底电位不符合常规要求的。
2.NM9和NM10形成共源级去给NM18,NM19的栅极做偏执,这是处于什么考虑?
3.folded-cascode的宽长比如何计算呢?静态工作点如何确定?
这要看你的性能要求的?比如增益,带宽等等。
4.查得的资料上说让输入差分对的两个管子和与输入差分对管子成共源共栅的两个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这个怎么在仿真的时候看?
在spectre中仿DC,查看管子的工作状态,region=3表示亚阈值区。另外,想了解,哪篇文献有说输入对管工作在亚阈值区的?处于什么用途呢?

网友:
能看懂这个结构的,都是神人!!
输入对管工作在亚阈值区。看来用途很特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回复!
是N管的bulk接错了么,还请您指正

网友:
输入的P管bulk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谢谢!一顺手就接上了……

网友:
result-print-transient operating points里面可以看到管子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我找到了那一项,可是是灰白的,不能选。我只进行了dc仿真,看管子是否在饱和区。我是新手,没怎么用过spectre,还请您不吝赐教。

网友:
你做了DC的话就可以从DC operating points里查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参数很全!

网友:
回复 楼主:

    哪个学校的高材生啊?导师不教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是北理工的,垃圾学校。是这样的,我因为家中出了急事,回家了一个多月,毕设到现在刚开始做,还没好意思去找导师,想尽量先自己做做,果然是困难重重啊。

我做dc仿真的时候用到results里的circuit conditions,看看管子是不是在饱和区,结果一标记发现不太对,Vds大的没标,反而Vds很小的管子却标成了饱和,您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的是P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P管、N管都看了。我仔细看了下,那个选项是Saturation<BJT> or Linear<MOS>,也就是说我看的是线性区?那如何看MOS的饱和区?

网友:
你看静态工作点,然后自己判断不就好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刚刚就在自己判断。因为以前做实验的时候用过这个功能,只是好奇怎么出错了。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赐教菜鸟~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菜鸟。。我也是大四。。。我也在做毕设。。。我也一头雾水。。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比我强很多,共同加油哈~~

网友:
schematic画的问题比较大,不是很规范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帮我改改么,感激不尽!

网友:
找个懂的,加QQ聊吧,看你们这样整没效率啊,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同感!呵呵

网友:
输出的cascode管的偏置一般都由current-mirror来实现吧。

网友:
建议LZ买本cadence方面的书,依样画葫芦都比你这个快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你是不是把输入对管(p管)的衬底接到gnd上面了

网友(2011-07-16):
看这个图看的好累哦  有一点不明白 什么要这么接呢??、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工作在亚阈值的话不是很稳定吧,搞不好就不工作了...

网友:
前面一堆电路是干什么的?

网友(2012-04-17):
折叠共源共栅的输入管的W/L要大,过驱动电压也就小,我一般选在100mV,可能还会更低,而sansen的书上说过驱动电压在70~80mV时,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弱反型区),所以才有所谓的输入管工作在亚阈值区之说吧

网友(2012-12-18):
p管的bulk怎么不统一接Vdd呢?

网友(2015-07-28):
回复 楼主:

    3.查得的资料上说让输入差分对的两个管子和与输入差分对管子成共源共栅的两个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这个怎么在仿真的时候看?

请问,楼主还有相关的资料吗?传上来看一看

网友:
楼主的PMOS管没有统一接到VDD,而使用了独立衬底,这需要工艺支持。另外输入对管衬底居然接到GND,这个明显是错误的,应该接VDD或者接到它的源级。cascode的偏置电流解法貌似也有问题。关于查看管子工作区可以跑DC仿真,用print查看具体某个管子的具体参数,其中region后面的数字代表在某个工作去,例如3为亚阈值区,2为饱和区,1为线性区。

网友(2015-12-23):
请问楼主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么 我刚开始学习差分共源共栅 请问楼楼有这方面的资料么

网友(2017-04-07):
楼主这个设计的参数还有吗

网友(2021-07-28):
输入管的bulk接错了

网友(2022-06-2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有的nmos BULK都要接地,pmos的BULK接电源,pmos输入对可以直接接源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