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O仿真问题

楼主(2011-05-16):
本人设计了一个DCO,采用三级电容阵列形式,最后一级精调电容采用单位权重控制的。仿真时发现该控制字为1000或者0100时仿真出来的频率不同,这是前仿,考虑到控制字1000和0100时,实际电路是相同的,为什么会出现得到的振荡频率不同呢,采用的是pss仿真。

网友:
either your simulation is wrong or indeed there is difference between two states. Otherwise, no way to have different results.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频率相差很大吗?你的最小分辨率是多少?VCO的振荡频率几G的时候pss仿真有个几M的误差是很正常的,我觉得只是仿真误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