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触发器之间的组合逻辑的延迟

楼主(2011-05-16):
DC综合,如何用set_max_delay来约束两个触发器之间的组合逻辑的延迟呢?我用了set_max_delay 0.6 -from [all_inputs] -to [all_outputs],可是前一个触发器的Q输出端到下一个触发器的D输入端之间的延迟仍然超过了0.6ns。而且使用的仍然是*D0,驱动能力最小的cell。请问下,我如何去约束两个触发器之间的组合逻辑的延迟呢?

网友:
一般是用create_clock

网友:
set_max_delay也可以用,但是要把一个个的组合逻辑的Path 列出来,+约束。
而且楼主提到的那个用法,只会在IO2IO的Path+上约束,而Reg2Reg的Path并没有+上你要的约束。
所以建议reg2reg的Path用时钟来约束,也就是陈版主提到的做法。

楼主:
    creat_clock可以来约束reg2reg之间的组合逻辑延迟吗?我只是知道它是用来约束时钟的。我脚本里也是用了creat_clock了,

creat_clock  -name “clk_sys” -period 1 -waveform {0 0.5}  {clk_sys} .

而且看了下manpage,里面关于creat_clock的介绍并没有提到约束reg2reg之间的组合逻辑延迟的呀??

     呵呵,菜鸟一个,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定义时钟的目的之一就是约束reg2reg之间的逻辑延迟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陈兄到这来了,幸会。

我想问一个相关的问题。
如果一个功能模块,我不加两端的reg,只设置max_delay 从所有输入到所有输出。就像楼主做的。
同样一个模块,我加上reg,然后create_clock。
这两种方法综合出来的电路质量,会有很大差别么。
能看到的差别就是两端fanin,fanout不太一样。

我不清楚第一种纯组合电路,和第二种带时序器件的电路,在内部算法上,有没有不同。
比如可能某种方法运算快一些,某种方法质量高一些,之类的。

多谢回复。

网友:
如果第一个的in2out的逻辑,与第二个的reg2reg之间的逻辑完全相同,
第二个的时序上扣除CK到Q的延迟和setup后,与第一个的max delay一样的话,
综合出来的结果相差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陈兄的回复。
主贴不是我发的,想看您的回复,但找不到帖子了。
搜了我的回复才找到,再次感谢。

楼主(2012-09-18):
勿下载,有密码,不骗你。

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