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GPA 有关储存图像的问题。 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1-05-16):
小弟不才 又有一事求问各位大哥。

我做一个边缘检测的小设计。用FGPA实现。

我们实验室的开发板子芯片是EP2C5T144C8.也有EP1C6Q240C8N. 好像RAM比较小

我该怎么样把一个640*480的彩色图片储存进去 然后用FPGA进行边缘检测 再通过VGA接口连接显示器显示结果出来?

或者有没有别的读取图像的方法? 边缘检测的程序已经有了(使用dsp builder自动生成的)。就是不知道输入数据怎么办。

如果比较麻烦的话 这两个芯片最大能储存多大的图片呢? 我可以把图片缩小 。10*10也没什么关系 主要是验证程序可以用。

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
可以从SD卡读取。。。
EP2所有RAM好像只够存16x16的422彩色。。。
如果是验证程序的话,仿真就可以了。
你们最终的程序也要在一个比较大的系统内使用,使用那个系统的输入输出吧。
光对这一小块要单独建一个硬件的测试平台,不划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验证生成的程序可以用。。光仿真不够有说服力呀。。老师根本不会去研究你的代码。。他要硬件结果。

SD卡?是说插手机上的那种? 如何读取呢?有相关的教程吗?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