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遇到过Gmin_Check的waring?

楼主(2011-05-16):
就是Gmin=1pS is large enough to noticeably affect the DC solution这个,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如果忽视它对流片结果有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
dc operating point is not well defined at the node. Try to avoid it if not difficult, like adding resist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我把gmin改成1e-24,结果告诉我不收敛,改成0就更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你先看看是不是有些dc path没有,导致dc工作点没有明确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都有的,因为我们仿真的是电荷存储电路,所以会有这方面的问题,candence的说明里有提出过改成0,但是我们试了不行。。。。

网友(2012-10-25):
您好?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不懂,请问在哪里可以更改gmin,以及楼主最终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