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 RocketIO MGT 做 SATA 硬盘接口控制器啊?

楼主(2011-05-16):
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 RocketIO MGT 啊?在 FPGA 里面可以调用这个硬核。
我想用 RocketIO MGT 实现 FPGA 控制 SATA 硬盘,但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一开始该看些什么资料?
我手上有 Xilinx ML507 开发板

网友:
从来只用soft core, 没有RTL的根本不考虑

网友:
XILINX有一个GTX的使用说明的。下载来看看,很有帮助。

楼主:
那用 RocketIO MGT 做 SATA 控制器谁做过啊?

网友:
xilinx网站上有个XAPP870,里头使用ML505板子做的SATA物理层,507的你需要用GTX替换GTP,调一下就好了,上层就需要你自己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层都需要做什么呢?大侠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2012-03-27):
回复 网友B:

   把你的信元都给我我就把我的毕业论文给你发过去,我的论文手把手教你怎么做SATA接口控制器~~

网友(2012-08-21):
回复 网友C:

    求资料,怎么用FPGA作SATA接口控制控制啊,怎么给你信元

网友:
HI

Look at the XIlinx website for sata appnotes

网友:
最近我也在FPGA设计SATA的控制器,遇到一个问题,GTP是16bit但是我上层的那些命令都是32bit,正在纠结怎么弄呢。

网友(2012-10-21):
you can see xapp870.zip from xilinx site

网友(2012-12-26):
我也想要sata的资料

网友:
where can i find a sata core?

网友:
Any sata core sources?

网友(2013-05-03):
这个东西先看ROCKET IO的数据手册,然后用GTP或者GTX、GTH设置好再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