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un mbist是的error,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1-05-16):
add new controller top_mem_ctl \
-dofile rams.do  /dc_top/ram_640_8_x4/RF1SHD256x32 \
                       /dc_top/delay_640_8_x4/RF1SHD256X32
在运行上面代码时,工具中断,出现如下错误:
BIST Generation failed: Inconsiitent models and instances

在这里我想说下,我的 /dc_top/ram_640_8_x4/RF1SHD256x32和/dc_top/delay_640_8_x4/RF1SHD256X32路径绝对没有问题,而top_mem_ctl又是任意取的名字,真找不到问题出在那里?请大家帮忙!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请大家帮下忙!!

网友:
应该是dofile里调用的memory model跟你的memory instance有出入咯.
model里的端口声明,要跟对应的instance一致.

另外read_write_cycle声明也应该顺应其读写时序.时序混乱,仿真出错的.

网友(2014-06-16):
是的,应该是model写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