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关于sar adc

楼主(2011-05-16):
我现在在做个sar型adc ,整个系统已搭好,前仿真得到的有效位数只有7.5bit,而我的设计要求要达到10bit。通过频谱图,我感觉系统中的噪声比较大。但又不知道是何处引起的噪声。         请求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
前仿?……
逐步check吧,把各个模块先用理想的代替,就可以查出问题出在那个block
1.check 时序
2.DAC的精度
3.比较器
4.others,开关之类

网友:
跟結構有很大關係
有的結構就是沒法10b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使用的是分段电容阵列。为什么有的结构不能做到十位啊?是比较器的噪声影响的吗    谢谢

网友(2014-02-22):
楼主建模用的Matlab还是verilog-A阿?

网友(2014-06-27):
who know how can be 10 bits?!

网友(2015-07-16):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主要是开关转换时容易引入噪声,看看开关处的噪声能否尽量减小

网友(2017-12-04):
求助 关于sar adc